宏基:AL2216W 电源指示灯常红 屏不亮

楼主(2009-12-23):
用户说是雷击坏,高压与电源板是一体的,输出到驱动板的 15V、5V、13V、电源正常;8V的只有5V,5V的没电压,我是根据板上标的去量,ON/OFF 处8V(太高了吧!)

网友:
指示灯  红色的话,驱动板基本上正常了    开机键可以开关么
  开关脚电压是高了,这样的话跑线路了,MCU到开关一路,楼主有空发个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不能关机,一插上电指示灯就亮啦!屏呢!就和没开机的一个样子

网友:
会不会是MCU的程存出错啊!

网友(2010-03-26):
描述的不清楚,电源正常,8v只给5v还正常啊

网友:
我认雷电压不应该是从电源串入显示器的,很有可能是从主机经数据线串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驱动板坏的可能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