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短路,取下测量却不短路

楼主(2009-12-23):
今天遇到一ACER 2012主板,北桥短路,取下北桥,单独测试北桥却不短路,重做BGA一样短路了,这种情况该如何修,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取下桥下来不短,是不是,别的地方短了,他们是相连的,

网友:
超级版主哎!!!!! 问这问题!!!!    北桥供电短路了呗

网友:
看看是哪个电压短路 找板上的对应电压电路

网友:
看你了头衔 太杂眼了吧! 应该是板上有短路,并并不是北桥短  对了是什么的桥  965好像有一组电容在板上量的近似0是正常的

网友:
855GME+ICH4   1.35VSP短路,1.05V VCCP短路.

网友:
是给北桥供电的短路了,楼主继续查,我们等你的结果呢

网友:
有的板子NB对地1欧姆阻值是正常的,最好找个一样的好板子对比一下。我曾经就被这种事误导,也像LZ一样杀桥啦,结果涛声依旧!

网友:
是给北桥的供电短路了,谁也有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供电线路的小元件,和桥周边and背面的小元件看看有没短的

很有可能是桥焊点连接的元件短了,拆掉桥焊点没通了就不短了,一放上桥连通了就短了

网友:
电击一下看看

网友:
估计是那个电容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