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维修。求师傅 讲解下 场效应管的替换 准则。

楼主(2009-12-23):
如题。真心求教请有时间的师傅 解答下。。

网友:
同型号的咯

网友:
CPU的供电管  一般我都用CPU上管代
北桥南桥的供电管  我一般用CPU上管代 或3055代

内存供电管 我一般用CPU上管或3055代

总之  CPU上管一般是功率大 频率高的管子 可以代替其他地方功率小的管子   尤其是ASUS板子 有的CPU上管下管型号一样 都可以代替别的地方 一块板子上可以拆下10来个管子  这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了 哈哈

网友:
上管 是什么管 下管又是什么管呢?
还有谁有 关于场效应 管的  资料呢。。

网友:
上管都是Q1
下管都是Q2
                      下管S及都是  接地的。。。上官S及都是  接Q2的D及里。。
  这下 懂了 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