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 4010不亮机

楼主(2009-12-23):
电流到0.82左右就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要不知道。自己修的。自己要负责。是独显的机器。建议你先量出显卡的电压。确定各路电压正常后。压显卡试一下。
非独显的。建议你打值确定一下。当然电压也要量!
板神说过。在自己实在没有思路时。才能用嘴去请教人问。不是用嘴修机器。
不要说我过份。因为你这样修本本等于在猜迷。只报一个电流出来。没有任何参数!

网友:
上卡看看跑到哪了,在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