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菜单不能工作,电源开关也失控

楼主(2009-12-23):
一台三星788DF,插拨电源能够亮,想进入模式调节下。菜单不能工作,电源开关也失控不知如何问题,是否mcu坏??希望老师们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三星

网友:
插头有否松脱?
检查按键是否有漏电的1

网友:
检查侧面按键板上的元件,铁别是很小的稳压二极管,可以断开试,还有按键

网友:
要考虑按键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插头没有问题.

网友:
按键板上的元件也没有问题55555

网友:
6。2V 稳压管有问题的。
以修过几个,拆了就好。
为了验证,还装了新件也是一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