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的显卡认不到驱动

楼主(2009-12-23):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5200的显卡,客户说一开机就花屏。这张16颗新芯片的128M的显卡,经我检撤也是开机就花屏,后来发现是第一组的一颗芯片低阻,初步判断是这颗坏了,所以我换了一颗开机不花了,我想应该是好了,但一进系统就看见桌面那图标有一陀黑色的,哎还是花了,后来我把它分成64M的来修,64M 的花了,我就先把64的修好了,又一次进系统,靠这次显卡驱动又认不到了。原想这5200的显卡驱动应该是很好认的,猜想这可能只是个假象,就随便帮它装了个驱动,但还是失败了认不到,我就又给它做了个系统但还是不行,晕死,阻值又都好好的,又没花屏,现在不知道从哪入手,高手的进来帮我分析下。。。。。

网友:
显存还是有问题

网友:
显存  有问题  ,这种显卡 双bank面的  较多,显存有坏的 不花屏的 也不少

网友:
但是它不花了啊,怎么还会是显存的问题叻,搞不懂,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你既然搞不懂就不要搞了,搞多了反而累

网友:
呵呵,是啊不搞了

网友:
遇双面16P的5200我都是弃之,没有必要花时间。

网友:
就好比 人感冒和得了癌症一样
但感冒还是生病了

显存损坏的程度轻和重之别

网友:
呼呼,终于修好了,原来是后面还有一组芯片也坏了,本来用软件测,我测了挺多遍的,但在测第五、六遍的时候出现过报二组,但我又测了几遍又没报了,所以也就没去注意,今天随便又测了测,又出现报第三组,我就把那组芯片换了就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