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CLK SMBDATA这两个信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12-23):
主板上有几个重要的芯片都是接着这组信号,不知道SMBCLK SMBDATA这两个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不知道 回看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系统总线的时钟和数据,你如果也会显示器可以理解为类似IIC

网友:
SMBUS连接南桥、内存、时钟芯片以及V星的专用芯片、SMSC的IO、电源管理芯片(以后)的一个总线,是两根线。这两根线的作用是:读取内存型号,通过时钟来调节频率,通过MS-5来调节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