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华硕笔记本插上无线网卡就关机

楼主(2009-12-23):
先说一下情况,华硕笔记本是新买的,那个3G的中兴上网卡也是新的,但是在机器开着的时候,插上上网卡,笔记本就自动关机了,非要没开机以前把上网卡插上,然后开机,就没事,奇怪的是用U盘去热插拔,就不会关机,包括USB鼠标也不会,只有上网卡热插会关机。《《上网卡在其他的笔记本上试过是好的,》》急死了,请高手帮帮忙,x万分感谢。

网友:
既然机是新买的, 也确认是机的问题, 那就找商家换机了! 难道人还想动手拆机修吗??

网友:
正常,很多都挑的。两种方案,一种就是你说的先插上再开机。另一个办法是接USB延长线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  有答案也很复杂 !!

网友:
是不是无线网卡和笔记本不兼容啊,要是这种问题,笔记本商家肯定不肯换的,因为其他设备都是好de

网友:
只能用不兼容解释,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有的机子兼容性差点

网友:
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