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修了个T41进水的

楼主(2009-12-23):
上个月修了台进饮料的T41修了一整天,这个故障说简单也简单(闲的没事赚两分 ),插稳压电源电流0.02A触发电流好像是有轻微的变化(具体忘了怎样变化了),拆开机器网卡声卡功放地方近的饮料都干了,用酒精清洗后上电还是一样,出发时测BPWGD信号没出来
测R859电阻的VCC3M正常而另一端没电压,以为62501坏了,就换了个开机还是一样,用镊子短接了R859开机摸南桥有点烫,原来是南桥的问题(好像是通病)。刚才换了62501 的时候弄了好多松香想清洗一下,用酒精棉擦了擦,擦完一看稳压电源的开关还开着再一看没待机了,完了可能把62501烧了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把刚才换下来了又换上还是没待机。
查了查待机条件都有了,把59脚断开一测3SW出来了,但是测后面也不短路啊,先不管了先把南桥换了再说吧,然后把3SW到得地方挨着断开试,当断开PMH4时开机3SW就正常了,但是换了PMH4还是老样子,又发现连续插拔两次电源可以正常待机并且可以正常触发显示,真怪了!(中间费劲周折不说了)最后怀疑可能是带负载能力差的原因,再仔细测57脚供电时居然15V,

再测R413一端为16V另一端为15V,由于用户急也没侧这个电阻组织增大到多少,直接连了跟细线开机不用插拔两次了
哎!太粗心了,一时的心急,让我折腾了一整天

网友:
看了半天  难道是R413坏了引起的  疑惑中。。。。

网友:
呵呵,原来是主供电缺斤少两了

轻微的跳变是多少左右?0.10内?

网友:
雖然看不懂 還要要支持一下。    努力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