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跑D1掉电

楼主(2009-12-23):
今天修了个华硕A6000机器开机电流到1.2A多两三秒就掉电了,在坛子里看了些经验帖子又说北桥虚汗了又说南桥虚汗的有的北桥坏的,
我今天把北桥换了新的,把显卡加焊了,把南桥加焊了,压CPU座,都不起作用。没有思路请师傅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显卡摘下来重做!

网友:
显卡的问题换新的

网友:
没碰到,顶一下,希望楼主解决之后告诉一下大家。

网友:
是吗?你们修道过?我正准备明天把显卡摘了开机试一下呢,不知道不装显卡会不会开机掉电!

网友:
今天把显卡摘了还是一样,昨天发错了是跑d0掉电,00-d0三秒钟就掉了!

网友:
请大师们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
是AMD CPU的吗,如果是AMD你要确定CPU是否好的

网友:
期待高手进入,等待回复

网友:
看一下各个电压正常不?然后再看看显卡周围的元器件的好坏

网友:
AMD的CPU太难找了没法换着试,诊断卡的复位灯和FRAME灯闪,主板的四个指示灯右边的三个狂闪!测者北桥和显卡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好了!多谢大家的帮忙,我把显卡重新做回去就好了,现在显示都正常了,真郁闷这个显卡加焊压着都不行!

网友:
现在这个本还没搞好,现在故障成了没进系统就掉电死机,又把显卡做了一边还是一样,把散热处理了一下现在能进系统了,但是不定时掉电,哪的问题呢?

网友:
前几天这个本子修好了,原来是U座子虚了,因为加焊时在上面加了助焊剂,加焊完以后不亮机。后来老板用酒精清洗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真不简单呀,学到不少呀!

网友:
楼主这机修好就好啊 华硕掉电很难搞的

网友:
哈哈 楼主厉害 这多被你搞出来了

网友:
真是佩服,不知道能保修多久!  做了这么多 还能修亮 实在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返修的时候该头疼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记得上几个月修了个机器不过内存的,系统总线没波形,FBM南桥我连重做代换了七遍才换到一块好的,料板上都是坏的,到现在也没事啊,看运气吧,哈哈。。。。。。。

网友:
真是佩服,不知道能保修多久!  做了这么多 还能修亮 实在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返修的时候该头疼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830-1-1.html
  波哥,,这个要是返修肯定要换板了,,不然没办法了

网友(2010-02-02):
晕,我今天碰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机器故障也差不多的,,但我的是跑D4 B7,你看看我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view ... 1396&highlight=,,,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波哥说的是什么话

网友:
检测卡跑码00D0很可能是CPU的问题,卡跑00和FF时重点要查CPU

网友:
华硕的机器都蛮难搞的哦,返修率又高

网友:
AMD的 A6000 CPU座子很爱虚 加焊了貌似用一段时间吧 建议换个新的 但是觉得 CPU座子不好做 哎

网友:
楼主修的挺辛苦的

网友:
此故障做NB和CPU座是对的  其他都不该盲目去动

网友:
小坤行了啊,这机器得搞两天吧,一班修机器超过三天就不修了,浪费时间,算起来不合算干下一个活

网友:
楼主值得顶的,即时的反馈着维修过程,我们都需要看到这样的

网友:
CPU座子虚焊,应该是楼主上BGA时人为弄出来的吧

网友:
哎,楼主U座是怎么加焊的,我上次有一个U座虚的,硬是没有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