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是铁通的【两芯】怎么接无线路由器

楼主(2009-12-23):
网线跟电话线一样是两芯的接一个猫,猫接出来的是网线是RJ45的。普通的网线,就是要怎么接个无线路由器。让这无线路由也能用。不用拨号,因为铁通的上网用户名和电信的不一样,所以拨号不成功。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路由器的说明书上有说明吧,照说明设置就行了

网友:
铁通的线和用户名跟电信的不一样。

网友:
那它的上网方式不是PPPOE拔号上网吗?无线路由里如果没有它的上网方式,那就只能用你的电脑上网后,再从你的电脑上接一块网卡出来,,通过那片网卡连上无线路由来共享上网咯。。

网友:
pppoe(ADSL模拟拨号接入)不用接猫,直接用无线路由器就行,要是使用的是无线接入点的话,那的用个带路由的猫或宽带路由器,很简单的。
参考下:
http://www.biosrepair.com/pic/pic120.htm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wan.htm

网友:
LZ,先得看看你用铁通网络是“自动获取IP”还是用“PPOE拨号”上网的啊,后对路由器做相应设置就可以了啊。

网友:
注意路由器克隆MAC铁通会捆绑你的MAC
还有,现在的运行商都在用网络尖兵来封你的路由器,就是为了不让你多接电脑
所以还要去路由器官网下 预防网络尖兵的版本,才可以

网友:
晕,找个好用的,通的网线,猫出来的RJ45接到路由的WAN口上就行了,无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0-02-23):
简单化搞复杂了 如果是分配IP 不是PPOE 哪就在无线宽带路由选择方式 手式指定外网IP 如果自动  就让它自动 如果是PPOE 就用PPOE方式 并输入用户和密码 要理解连接的方法 它是第二层的认证 内网搞成自动分配就OK了 别外 在设置无线时 为了安全起个 设置你的内网连接的WAP认证密码 每台机器进行输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