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加旱都用什么助旱剂怎么旱的

楼主(2009-12-23):
我说是的bga 还有cpu坐io 一些脚多的
助旱剂
和旱的方法。。
我一次没成功过。
小弟没bga机的啊

网友:
帮忙顶一个 ,期待高手!

网友:
没有BGA机不要紧啊,土炮一样行啊,关键是你要积累多点经验,上下温度控制好就行

网友:
加焊而已 ,风枪下面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