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点亮闪一下就灭。。。

楼主(2009-12-23):
MSI主板,点亮一瞬内马上就灭,估计是哪里保护电路短路了,就问有哪位高手常遇的,告诉一声具体的问题点,本人是新手。。.

网友:
明知道是保护了还问这样的问题??不会用万用表还是怎么的???
多是CPU主供电!!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查,主要查哪些部分

网友:
会用万用表,但是,刚开始学,不太知道该测试哪里?

网友:
先测量CPU供电电感处的对地电阻!!

网友:
主要测CPU的供电部分,也就是有几个线圈和场管的地方,看场管是否短路。

网友:
场管线圈全部短路。。。

网友:
场管附近的电容不短路,但旁边的三个3300UF的电容全部短路。。。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电路,12V相连电路。

网友:
貌似有点复杂。。。小弟刚开始学。。。

网友:
查一下有无短路 打一下ATX电源插座对地阻值 看看那地方短路

网友:
不插12V插头试试,不灭就是CPU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已解决,PCI-E旁的一个电容损坏。。。

网友:
不懂,楼主维修过程说的详细些

网友:
你查下电源保护现象

网友:
这样也会引起短路

网友:
怎么测的呀。不懂呀

网友:
LZ把维修过程说下啊,不懂

网友:
先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损坏   还去查管子

网友:
学习了,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自己搞不定,后来叫人帮忙,他换了一个1000UF的电容,在PCI-E旁边,此电容做滤波用,由于客户拿的比较急,就没时间去跑线路,了解这电容用于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