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碌克F17B测温度用的探头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12-23):
我的福碌克F17B的温度探头被同事弄丢了,拿来的时候就没有了,不知道放哪里去了,请问谁知道用哪个型号的热电偶或者是热电阻代换???

网友:
应该就是普通的热电偶。K型的

网友:
谢谢精汇同志,我今天找个K偶试试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