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上正下负,上负下正?

楼主(2009-12-23):
crt的显示器中有变压器,atx电源中也有变压器,请问,请问师傅们,变压器的上正下负,上负下正,如何判断啊。
显示器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电压高的东西我都不敢碰

网友:
得要看变压器绕组方向啊,要是初级绕组方向和次级绕组相同说明那就是同名端; 可以用小黑点表示; 初级绕组方向和次级绕组l绕组方向不同,说明就是异名端。

网友:
所说的“上正下负、下负上正”是指在同一绕组中而言的。
当绕组中有电流存在时,就一定有电压,电流是从电压高的一端流向电压低的一端,那高的一端就是正,低的一端就是负了。
至于上和下之分,是在图纸上分析时方便描述用的,我们画图时,一般变压器的绕组都是上下画的,也就有了上下之分了。

网友:
如果你简单分析电路就不必知道这些,如果你要分析反馈或是振荡等就要知道这些,同时你也要知道反电动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