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特k500 pro输出电压只有150v左右

楼主(2009-12-23):
开机正常接上负载5秒就跳了。。关了电源再重开又可以用5秒。。呵呵
这个本来是让人接了个电饭锅负载太大了搞坏了的。。现在我查了一些管子什么都没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对了刚我在上电测电压的时候把一个像mos管一下的东西搞暴了炸的很响! 4个一组一边接在铝片上加快散热的的那个是什么东西!!用PC电源上的三个脚的东东可以换不..

网友:
劝你还是找个明白的人帮修吧,不然越搞问题越大,损失不可挽回啊!!

网友:
自家的东西。。我知道这个其实很见简单但加在一起就搞晕了。。哎!!我不喜欢看电路板。看了眼睛痛....
不过这个ups我个人觉得只是一路电没供上去...好像那四个是萧特管来着!!二个一路的用一个三极管控制的。。

网友:
搞明白了一个电源控制器坏了mps2 907a 734我找了一个PC电源上的换上去  但是mos功率管坏了不知道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