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sd2-tm/s主板无法关机and cpu无供电问题

楼主(2009-12-24):
华硕p5sd2-tm/s主板故障现象:CPU无供电,能触发但无法关机。
说明:主板南北桥、内存等供电正常,CPU无供电。电源管理:ADP3181   ,IO :IT8712F-A   ,绿线一路经三极管再连IO,另一路连:HC132.
请高人指点!谢谢。
ADP3181的11脚EN没有高电平,目前没找到是哪里提供这脚信号        (2009.12.23)

问题已解决,感谢版主忠告!

仔细查EN信号来源,最后跑线路至一小电阻,电阻一脚1.25V,一脚仅0.7几V,取下电阻测量阻值偏大,换之,CPU主供电出来了,能复位,但诊断卡仍跑00。再用假负载打点,有一个点对地二极体值无穷大,确定CPU座有空焊后加焊CPU座后故障解决。

网友:
EN没有 。跑线吧 。老实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