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图中白色框内的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12-24):
显卡是 铭瑄 极光6500钻石版

回收来的.客人说是这个管坏了自己焊了下来.我晕.....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低端线性稳压器。78M05

网友:
7805或者 普通N沟道MOS 还可能是 1084之类。看看上面写的什么字吧

网友:
这种板型  是78m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