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显示器高压条问题!!

楼主(2009-12-24):
请问液晶显示器高压条如何检测好坏?

网友:
查下直流有没有12V和5V输出,若有基本正常。

网友:
高压条必须带灯管才能正常工作,先供上12V电,再找一个78L05产生5V供到ON/OFF端,带上灯管使之工作,测量工作电压,与标准电压比较,判断故障。

网友:
点一下好的灯管

网友:
查看供电是否有,在点灯管是否能正常显示

网友:
高压条的好坏
1  主共电必须正常
2  开关电压OK
3再加灯管测试
4可以正常开关就OK了

网友:
点一下好的灯管,试试啊!

网友:
把高压板的灯管都插上,接3根线,供电,地,以及ON/OFF(接5V电压),灯管能亮不灭高压条就是好的

网友:
非常谢谢各位的帮助了。随便找个灯管都可以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