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INTER 925可以测点不亮的内存不

楼主(2009-12-24):
最后来了块INTER 925X的主板,ABIT AA8,它可以像915那样用好条启动出来,检测第二条部分点不亮的DDRII条吗?
点不亮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用过的知道 ,不好意思我门没有用过 所以不知道
板子都在你那了,能不能 自己捣鼓下不就知道了吗
这么没营养的话题,问了也没人问津的

网友:
维修不一定都是学别人一摸一样的 有时候自己也可以研究捣鼓

网友:
自己测试下嘛 把内存下掉一个颗粒再开机看看 能起来就可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