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重起

楼主(2009-12-24):
电源换了  内存换了   硬盘重新分区   主板没有鼓起的电容   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高手指教

网友:
你有没有换CPU试过,还有换硬盘。进BIOS关掉声卡网卡试一下。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看看是不是软件问提

网友:
是不是开机到系统桌面以后,然后就重启了,你试一下把外设(键盘、鼠标之类)一个个取下试,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键盘引起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软件后硬件,如果系统的重要文件丢失或损坏,也会造成重启的故障,建议先排除一下系统的问题。
如果确定不是软件的问题,那么建议先用最小系统法来试试,也即只连接CPU,内存、主板这三大件,看是否还会重启。之后一次连接一个硬件来慢慢排除。
内存是几条,如果是两条建议一条一条来单独试试!
如果还不行,那很有可能就是机箱上的重启键有问题,建议把主板上的重启跳线给拔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