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加电保护

楼主(2009-12-24):
今天有台IBM T43待机电流0.05待机电压3.3v 5v 1.5v 1.84v都有,加电电流就从0.05跳到0.00了。客户说这台机放了些天突然开不了机,检查电路板没发现腐蚀,更换3.3v 5v滤波电容也是不行,3.3v对地正向阻值604欧、5v对地正向阻值1200欧、1.5v对地正向阻值765欧、1.84v对地正向阻值356欧,L19电感对地正向阻值33欧、L12电感对地正向阻值8欧,那位高手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南桥空焊,T43通病了

网友:
外围没有进水的话 大多是南桥导致的上电没有待机!

网友:
没有明显的短路烧坏,进水腐蚀等那就是先考虑通病了

网友:
东芝芯片,我修过2台这样的

网友:
无断线无腐蚀,刚重做了南桥更换TB62506还是一样,更换CPU也一样,那位DD支个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