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d2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12-24):
ASUS  p5sd2主板开机不显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显示,还发出一长两短的声音。cpu有温度,北桥只有一点点温度,我怀疑是北桥坏,请教下大家,775的主板北桥坏了怎么测试,不是AGP的,是PCIE的。

网友:
一长两短不一定是主板坏了,前提是显卡插好,CMOS跳线没问题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cmos跳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