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一切正常,装完后无法进系统

楼主(2009-12-24):
我的一块80G的西数硬盘,在bios里能认,开始用PM也能分区,用效率源也查不出坏的地方。但装完系统就是进不去,做从盘也认不出来

网友:
答案在一次用DM分区就OK了!

网友:
问一下你激活下C盘,你用的是PM分区,PM应该是设置主分区,然后MBR就可以了。需要将C盘设置为“作用”,方可进入系统。注意:一定要在分完区之后将C盘设置为作用。选择C盘,在“工具--进皆--设置为作用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设为活动了没?

网友:
用LFORMAT低格几个小时应该就好了,我遇见过这问题。用这种方法试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mbr坏了,但是做从盘也认不出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兄弟你用的是GOST版还是安装版的?如果用GOST版的,引导代码出错再整都不行的!用xp的安装盘装一扁。再装GOST的ok

网友:
我有一块硬盘和楼主的一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