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众945集成显卡主板不断重启故障

楼主(2009-12-24):
杂牌磐众945主板通病,有好几块都出现这种现象,不断重启,风扇转快一下以转慢一下,黑金钢代灯内存条一闪一闪,检测卡码不断重复,请高手指点,有五块这样的板了

网友:
磐正主板反复跑马3次正常
要不就查南桥

网友:
风扇一转一停,内存灯一闪一灭,不行哟,不知从哪里入手

网友:
把风扇拆下来 单独供电   看风扇是不是正常的啊   如果风扇正常  说明风扇供电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