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实例

楼主(2009-12-24):
笔记本维修实例:;里面有各种机型!!!

网友:
看一下,楼主有什么好分享!

网友:
下了朋友能否发个照片看看 里面的大概内容呀

网友:
东方维修网内部资料
故障现象:屏幕无图象
解决方法:该机器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其在特定的角度下有图像但是短暂性的,松开就不在有显示。根据这
个现象考虑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将机器拆开检查屏线发现有别于其他机器其外观完好并无断裂的地方而通
常这中扁平硬皮的屏线出现问题大多是断裂造成的,用万用表按线序测试发现哟两组信号线确实有断路的
现象。用刀片将屏线表面刮开露出铜线在进行飞线维修,但由于损坏的地方正为折点弯曲几下后就不行了
最后决定测试线序重主板端直接飞线到屏上相当与重新制作一条屏线至此问题全部解决。

故障机型:联想7065
故障现象:电池不能充放电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池有输出电压切电压正常。将机器拆开这款机器的主板与电源板是分离
的所以问题应该出来电源板上,检测中发现电源板上F1 保险断路为不正常现象更换保险后问题解决。

故障机型:ACER TravelMate 280
故障现象: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但系统显示为0%
解决方法:这个问题通常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即更换电芯后电池板不能正确识别,在有就是电池内部电池
板的计量电路出了问题而无法充电目前解决方法只有更换电池。

故障机型:联宝的N38N2-14
故障现象:屏莫有时会闪动
解决方法:通常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三种既高压板,背光灯管,和液精屏本身,先用测试用的灯管替换
原屏中的背光灯管发现问题依旧由于是测试用的灯管质量没有问题故问题出在高压板上。经过测量发现高
压板上一控制芯片参数不正确将其更换问题解决。

故障机型:ECS 移动PC A928
故障现象:电源接口经常变形
解决方法:将机器拆开发现由于长时间的插拔造成了机器电源口的松动打火温度过高而导致电源接口变形
将电源口重新焊接并用哥俩好胶进行加固后问题解决。

故障机型:联想6898
故障现象:键盘串键硬盘检不到
解决方法:该机器主板和电源板I/O接口板是分离的不是在主板上的故接口间容易出现松动现象将其重新
固定发现问题依旧,经仔细检查发现主板与 I/O 板的接口出现了翘脚的现象既脱焊了,重新将 60 个脚焊
接并用脚辅助固定问题解决。

故障机型:COMPAQ N160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解决方法:由于机器上电外部设备也都上点通常这种现象有两种情况一是BIOS坏二是CPU坏,由于该机
器使用的是台式的CPU将其替换机器正常启动换回原CPU机器仍然正常启动分析问题应该是CPU插座松
了用胶重新固定后问题彻底解决。

故障机型:方正
故障现象:死机
解决方法:在排除外部设备因素后怀疑是CPU过热重新涂抹导热胶后问题解决但不日问题在次出现,在拆
解机器时发现 CPU 严重变形(这款机器的 CPU 是单边插槽式的)更换其他 CPU 后机器运转正常。说明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真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