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21 接信号线。无法开机,不接可以

楼主(2009-12-24):
接到一台VA721。原来是开机灯亮不显示的。打开25V470电容爆了。全部换了。换好后不接信号线。有OSD菜单。。开机状态下接信号线能点亮也正常。但是再按开机按键关机后 就点不亮。指示灯都没反应。必须把信号线先拔了再按开机键。再接信号线才能点亮
点不亮

网友:
所换的电容有问题。导致供电不足。重换电容即可。

网友:
版主说的很模糊
不接信号怎么会有OSD菜单呢 ?
是提示无信号输入吧?
这个问题你要查一下主板上5V供电3.3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无信号菜单。说错了。应该不是电容问题。换过了一样

网友:
VGA线插着 按开机键就是没反应。电源指示也不亮的。拔了VGA线指示灯就亮了。然后接主机又正正常了

网友:
3.3V供电正常的。无5V供电的。好像只有3.3 12V2种供电
。发现。接上VGA线后 开关上电压会有 3.3 到2.2的跳变。不接不跳的

网友:
自己顶下。谁帮帮忙分析下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上变压部分不稳定造成的!!你先用通用驱动测试一下!!看一下是不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我估计是驱动板变压部分!!

网友:
估计在驱动板上

网友:
重点检查VGA接口的IIC 5V的那根针的线路和驱动板上5V 3.3V有否串电

网友:
我的感覺~~好像是"按鍵"有幾個不良導致的
試著換換看吧!~

网友:
版主已经给你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