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没了北桥还能显示。。。。

楼主(2009-12-24):
只是拆了北桥 掉了好多点 机子以前是摔过的 没动其他的地方 ,后来就没装上北桥,同行客户来了要开机看下,既然能亮屏, 不过是白屏,,,,, 电流也跟正常显示的电流一样的跑法。。。神奇。。。。

网友:
能亮肯定有它的原因,何不分析一下,让大家学习?

网友:
建议楼主下次再发这样的帖子时一定要注明机器的型号,不然大家想分析下不知道从哪里着手。还有就是白屏不等于亮机哦。本人还遇到过只要插上电源,不开机就白屏的呢。用电池却是一切正常。而且高压板也是原装,未经改动的

网友:
真的是神气。 楼主有没有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有没有 显示呀 白屏只要高压板和灯管工作就可以白屏了
我想只要高压板的控制信号不是显卡给的,那白屏是有可能的

网友:
显示白屏就正常啊 以前我也试过

网友:
确实神奇,闻所未闻!不过估计这电流是一下子跳上去的吧

网友:
内存不是归北桥管的吗?那没内存也能开机咯

网友:
供电出齐了之后电源管理芯片把背光信号也给发出去了

网友:
不能算显示吧。。只能说屏亮了。高压和灯管线路正常!!~

网友:
背光灯跟,北桥没关系。

网友:
这个很平常的,

网友:
奇怪了··
内存是北桥控制的啊··
没有北桥了还可以亮机··???

网友:
正常我也遇到过

网友:
“亮机”不等于机器正常运行

网友:
只要控制信号为高电平,灯管就亮了,所以它要是直接接上拉电阻 那不就亮了吗

网友:
那只是背光亮吧

网友:
晕死~~只是背光亮了!只要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就会亮啦!而且屏的开启信号又不是北桥控制的!~

网友:
那是灯管亮了,只要满足高压板点亮条件都可以

网友:
只要电源+控制信号为高电平,灯管就会亮了.

网友:
不奇怪。。PN800的北桥拿掉后触发是继续的。这个机器从北桥的型号上来分析是带独立显卡的机器。这个北桥不参与触发。开机当然会亮啦。只不过不过内存和显卡而已。至于跑电流嘛。楼主没说详细啊。如果带电池开机会有充电电流。看上去貌似正常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网友:
你那只是灯管亮而已

网友:
22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我支持一下

网友:
灯管是由Io控制的 亮是正常的 又见标题党

网友:
intel 的 cpu 集成显卡 没上电池 有待机 触发跟正常一样 跑到显卡就亮白屏
高手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应该把标题修改一下,改成:没了北桥还能白屏。。。。。

网友:
没了北桥还能显示,那是不可能吧,你这只是亮屏而已。

网友:
哈哈 这个笔记本我修过,是viac7的U 有lvds芯片 vt1631L 有兴趣可以查查pdf可能背光控制信号是有他发出的 并不是北桥,另外这个机器很容易掉点,缺色进系统正常一般是北桥掉点,从北桥地下飞线能修复,当是修这个笔记本修了好几天!北桥是PN800的

网友:
当然了,因为灯管有电压;LCM电路不工作,就一定是白屏的。“且高压电路的使能端是高电位有效,所以拆了NB会白屏是很正常的。”

网友:
只是 高压板上可能还有个电压过去吧!也可能是漏电,这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这个不奇怪,这个机器肯定是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内,这个北桥虽然集成显卡,但是很多笔记本的背光控制信号不是来自北桥集成的显卡

网友:
估计只是背光亮。机器肯定不会工作的

网友:
这是清华同方的V30吧!

网友:
三星的液晶屏有自检程序,只要通电不接屏线就会出现自检画面。三星的等离子屏也有此功能,方便用于判断屏和板子的问题。

网友A:
晕!楼主也太不专业了吧!灯管亮和显示是一个概念吗?只要能满足高压条工作的条件就能亮呀。就是不开机,只用高压条外接电源也能亮灯呀,这能叫显示吗?

网友:
很正常,白屏只是高压工作了而已

网友:
个人认为,屏能亮首先是供电,高压板和灯管是好的,接下来就是给屏的信号,应该是哪个芯片给出的,而非北桥 ,至于电流我认为一定是瞬间的,一下就没了。希望LZ下次能给个型号,看北桥是威盛的,应该是AMD的吧。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
没有信号当然白屏了,

网友:
不要把白屏跟显示混为一谈

网友:
灯管亮有可能是有人飞线了吧

网友:
还以为能亮出来,白屏,不是驱动板可以控制出来的吗?

网友:
这不属于正常亮机吧 只是把屏幕点亮了

网友:
明显就是直接给高压条一个供电让灯管亮了 很正常

网友:
机子不一定工作呀 按一下Numlock看看

网友:
只能说是高压板正常工作 ,, 不能算是亮机

网友:
简直太神奇了

网友:
理解为高压板点亮了灯管。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清华同方的机器!

网友:
这种情况好象只有笔记本才有的吧?

网友:
灯管亮了 控制那也有问题啊

网友:
真的是神气。 楼主有没有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有没有 显示呀 白屏只要高压板和灯管工作就可以白屏了
我想只要高压板的控制信号不是显卡给的,那白屏是有可能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876-1-1.html
他说的对 只要有高压板的控制信号就会亮 有些本子高压的控制信号 是从屏供电上取的 屏供电有了 就会背光就会亮 也就是白屏

网友:
这个不是能开机,只是灯管亮了而已

网友:
这种情况只是满足了,点亮高压板的条件,机子是有通电。
和IBM没了南桥也一样能开机上电,同理!!!!!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不归主板管呀?

网友:
只是灯管亮而已

网友:
外接肯定不亮

网友:
牛啊 但不一定是机器亮

网友:
我想可能是不是高压被改过,开关信号不是由显卡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