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奇怪故障求教

楼主(2009-12-24):
一希捷80G并口硬盘,每天早上开机前要用电吹风吹吹主芯片。才能认得到盘。否则要重复重启开关机电脑N次才能认得到盘。只要进了系统,用一天都没问题。请各位高手们支支招,出手相救。硬盘板子上标有:100282774 E 34323K9L

网友:
加焊试试,不行了就换旁边的小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了,旁边的小电容没换过,只加了那种从显卡上拆下的小电解电容。我试试换电容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