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做北桥

楼主(2009-12-24):
请教各位,笔记本和台式机在做北桥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在桥的地方板下沉,导致bga的锡珠短路,要怎么样才能防止变形呢

网友:
有这种事?我没见过下沉。

网友:
你的BGA返修台是山寨的吧?如果是“正版”货的话都设计有支撑点的。把支撑点尽量在不影响BGA效果的前提下,多靠近BGA芯片一点。还不行的话可能是加焊的温度太高了。如果是山寨版的,可以尝试着加个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