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问题

楼主(2009-12-24):
最近修到一台宏基5580的板子,现象是开机无显,打开一看是7300的显卡,这种显卡容易虚焊,于是加焊了一下不行,焊上一个PCI插槽诊断卡跑38这不是内存没过吗??上内存假负载,CPU假负载,阻值都正常,没办法加焊北桥吧,焊好后还是那样,郁闷啊?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赐教啊!@

网友:
内存假负载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没是说内存不过就一定是北桥的问题哦。1.8伏,0.9伏供电不正常,内存槽等等都可能分引起内存不过的

网友:
都正常,现在正准备重做呢

网友:
北桥重做搞定

网友:
不显示一般都是显卡啊,,,楼主怎么杀到北桥了,,,楼主是怎么做到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