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 -SE主板问题

楼主(2009-12-24):
华硕P5LD2 -SE主板通电诊断卡跑码03,请各位高手指点.
华硕

网友:
跑码03前是什么码?
内存供电,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03码是CPU没有正常通过,BIOS坏。

网友:
反正CPU是过了倒内存了

网友:
是时钟坏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