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另类数据恢复方法-GHOST- 最简单 无风险

楼主(2009-12-24):
注意:本文提到的方法本人试用过 很好用。    此方法适用与 硬盘有重要数据的分区出现 访问此分区就卡死机  或无法进入此分区读取文件的情况。   这个方法无风险。 除非你操作失误。

用GHOST  把存有资料的分区完全克隆到一个好分区或硬盘 (. 就算提示错误也多重试几次)  如果能备份出来那就好办了 .  在一个正常的计算机上用GHOST浏览器 打开你备份的.GHO文件/   然后逐个恢复你需要的重要资料........

资料恢复成功后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可以用常见的坏道修复工具试试看 或低格试试  实在不行就买个新的吧.........

本文提到的 GHOST备份不会的自己去网上查  GHOST 浏览器 也自己找 都是免费的东西 哪都能下载到

网友:
只是一個思路,自己測試成功。   但現在恢復數據的方法有很多。  保險起見 大家最好用常規方法恢復重要的數據。 如果只是爲了玩玩  可以試試我這招 呵呵

网友:
在原盘恢复数据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危险来自数据源的唯一性。所以一般数据恢复公司要做5份坏盘的镜像。

至于镜像的方法,可以用专业软件,坏得不厉害也可以G。

应该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网友:
能认盘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