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辅助电源管的问题!

楼主(2009-12-24):
朋友给的一个普通电源,拆开发现辅助电源部分少了一个管子和一个电阻。请各位师傅看一下图,帮我分析一下管子是使用场效应管2N60还是用三极管3866?R501电阻是多少欧的?另外圆瓷片电容223耐压是多少伏?谢谢!!

网友:
一般是3866和5025-R  这2个是可以代换的
  电阻的坏就不清楚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个辅助管子用的是三极管吗?瓷片电容223耐压是几伏?

网友:
对照论坛里的几幅电路图跑了一下线路,感觉R501电阻是100欧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高手师傅们指教一下可以吗?!!

网友:
建议你先补上电路板另一面的照片。看元件面不太准确。
开关管应该是三极管。

网友:
请你给下牌字,,,我可以帮你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三张图片就是背面的电路板,焊盘脱落的就是辅助管子的焊接位置上面就是缺失的电阻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看这几个图片够不够用?请您帮助我一下!

网友:
可以确定开关管便是三极管了。
另外,缺的电阻是三极管发射极到地的电阻,通常阻值不会很大,可以找相似的电路借鉴一下。多数在一点几个欧姆到5.1欧这个范围。

网友:
电路基本与下图相同。估计也就是元件数值有差别。可以参考。
这是LWT2005开关电源的辅助电源部份,原图画错了,这是改正后重新画的。这里R001即是照片里缺失的电阻,在LWT2005电源里是5.1欧。至于原作者是否把数值也搞错,就不得而知了。可以从大到小的试验,先上5.1欧,如果带不起额定负载,再把阻值减小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烈的赞一个,请问我能给您评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223瓷片电容的耐压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