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知识——献给新学维修朋友们!

楼主(2009-12-24):
维修小知识——各位师傅我也不知说的对不对!发两个图片献给新学维修朋友们!图中C3749、C5027-R都是辅助开关管,属于三极管,不能简单和场效应管如2N60、7N60、10N60等直接代换。

网友:
这个是电源里面的开关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辅助电源部分的管子。

网友:
axt  初级的  辅助开关管

网友:
应该是开关管!属于三极管

网友:
简单的直接代换当然不行。不过,部份电源可以通过修改电路实现代换。

网友:
辅助电源也有用场效应管的,,这个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但这里要讨论的是如何代换!

网友:
首先要确认变压器反馈绕组的反馈电压是否足够,最低不能低于12V,否则当市电偏低时辅助电源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必要时可以修改变压器.
其次,需要把电路改成合适使用场效应管的电路.

这只是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讨论,本人曾数次成功把使用三极管的开关电源改用场效应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师傅终于来了!感谢您来指导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这个帖子本身就是一个圈套,专门引梦回兄入局的,呵呵

网友:
12# 大只佬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只佬”师傅你要是这样想,那这个论坛就没有发展了,这么基础的知识,对你来说也不影响你的维修技能,别人会了也威胁不到你的师父位置,你该是高手还是高手,你不妨告诉一下我们新手,同时带动一下坛子里的维修气氛,而且我认为你要是没有时间参见讨论也没有关系,但没有必要阻止别人的热情,而且我感觉你这个人也是爱帮助我们这样的新手,我永远记着你帮助我的恩情的,你看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吧!!!

网友:
其实可以代换的,我总这么干。。没出过问题。。
要实践! 实践!

网友:
回复 网友E:
16楼的朋友,我已实践过了,用2N60直接代换C3866,通电后一声炸响,辅助电源部分挂了!!前一阶段我发的帖子就是被烧坏的电源,辅助管子、C945、稳压二极管、几个电阻全挂了!你说惨不惨!!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LZ这样的情况,苦于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也没查到资料,用XN60的场管换上,一通电即炸了,以后也怕遇到烧这些管的电源(不过我这里的人一般电源坏了就整个换,很少有人修的)

网友:
关于场效应管替代三极管的话题,以前曾经讨论过的。现翻出当时弄的一张图来,场效应管替代三极管通过修改电路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基本条件:
变压器的反馈绕组所反馈回来的正反馈脉冲电压不得低于12V。过低时场效应管的工作状态会恶化甚至烧掉。最理想的条件是反馈绕组的反馈脉冲能达到24V,不过12V也可以令电源正常工作了。
电路形式与使用场效应管的电路大致相似,这样可以减少电路需要修改的部份。若电路相差较大,把该用的元件补上就行。比较麻烦一点。
稳压电路采用光耦。因为没有光耦的辅助电源电路,其稳压控制方式不太适合场效应管,若非要修改替代可能得费一番工夫来试验,不可取。
有了以上的条件,就可以简单的修改一下电路,实现场效应管替代三极管了。
以下的图应该是长城300P4中的辅助电源。不是说这个电路就一定能替代成功,只是用来说明一下电路中需要修改的元件参数。

可以从图中R11的阻值来大致判断一下反馈电压的高低,如果此电阻的阻值达到470欧,那这个电路非常合适修改替代。图中R11的阻值为100欧,反馈电压一般在12V左右,可以尝试一下。不过,建议做足必要的保护措施,例如串联一个灯泡,以避免修改过程中发生刺激事件。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只佬兄只是在开玩笑。不必当真。

网友:
RCC的辅助电路,现在看到就头疼了,从原理上来说改下电路3极管可以用场管代,只不过是管子好找、电源也便宜现在懒的改了,以前还用TOP模块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