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那位朋友有释放隐藏分区的装系统软件?分享一下,在此谢谢了啊 !!!

网友:
pq不是就可以吗

网友:
diskgen也可以,而且论坛就有下载提供。

网友:
谢谢张先生指点

网友:
同意张先生!我最喜欢用diskgen。不过用了这么多次,期间曾出现过两次怪异的情况,就是进行了硬盘操作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看,还是老样子- -。。当时都存盘了,删区,建区,主引导记录等等。OH MG .不过那东西确实直观。比PM.PQ.DM等好用的多

网友:
楼上,你说的那个问题是磁头或者固件问题,不是PQ或DG能解决的。

网友:
额。本来以为是硬盘坏了,而且进PE相当卡,而且发现不了硬盘,额。但是过了这么久了,那个朋友没告诉我说硬盘不行。。额。或许碰巧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品牌机的隐藏分区,,,,一般的分区软件是不行的,,,,分完区后,再启动机器,,分区就会还原了,,

网友:
你可以用DM软件的填0到1%解决,轻松又快

网友:
wynlqzq
LZ PM和PQ好像是同一款软件吧吧

网友:
奔跑中的维修者
不一样的!
这个是PM。
这个是P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