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4E重启

楼主(2009-12-24):
杂牌945主板,数码卡从B0 C1到49 然后4E,又自动重启了,反复这样跑,怎么个思路?
电压、时钟都没问题,刷BIOS无效,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IO试试,跑码一直循环不一定是BIOS坏。跑到4E主板亮了没有,如果没有也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昨天遇到反复重启故障,用板卡级解决的!放电~

网友:
集成显卡吗?没有的话,插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回楼上几位,是集显。
明天上去换个I/O试试。

网友:
看有没有明显的烧坏的迹象...

网友:
此板杀南桥还是一样,现在想杀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