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122D的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09-12-24):
一台神舟M122D的机器,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晶振,南桥换过,BIOS重新刷过,现象还是一样。。。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
接键是不是坏啦!或者虚焊。

网友:
按键换过一样。。。

网友:
要是我我就直接搞北桥了    不知道高手们都是怎么想的

网友:
有时候不开机是不触发吗,还是开机不显示,如果是不显示量不开机时候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能触发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您简单概括一下  开机条件

我手上还有一台 差不多故障  现在还在求图纸呢
所有电压   等时序 均正常    有没有特殊的地主要测量的

网友:
不开机时看下开机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