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问电源板问题

楼主(2009-12-24):
我的戴尔17寸显示器开关管坏保险断,换开关管换保险后还是断保险请问是什么问题?
戴尔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如果MOS管的S--G之间击穿,那么驱动它的PWM9成要坏,治标不治本,再上MOS管照样玩完.
可能0.33欧的取样电阻也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