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键盘三灯同时闪

楼主(2009-12-24):
主板通电键盘三灯同时闪,会一直闪下去。开机风扇不转,无任何反应,求教高手。在线等

网友:
你先测量,键盘鼠标接口的四根信号线的电压正常?应该在5V左右,没有在看472 或者272的排阻是否正常,不正常拆电容,在不正常换IO试试!

网友(2010-01-31):
应该是键盘坏了

网友:
先去掉你的外围啊。单一的测下你的主板。看看是什么情况。叙述的太少,无法做判断。上卡测。跑什么?

网友:
应该是键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