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5V电压怎么改接高压板

楼主(2009-12-24):
液晶高压部分坏了,换高压条,但是电源部分提供的电压是15V的。而高压板是12V供电,今天换上去了一块新的高压板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高压板发热很严重,(现在还是冬天呀)是不是因为电压是15V太高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般是怎样通过15V改接高压板的。以前我也通过接电阻(几欧阻值的电阻)降压,但是也发现液晶内部发热严重,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所以最终总是换电源高压一体板了。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基地里请教了。

网友:
应该不是电压太高的原因。第一高压板本身发热量大,第二可能灯管有问题。你这个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也就是说在维修中遇到电源板输出是15V的情况下,大家一般是怎样改高压板的。是不是直接将15V接在高压板上的。还是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工作后,可能电压就下降到12V了

网友:
一般改的话都是用通用的那,用9-20v的改,都可以通用的,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可以想想其他的办法,看看加个分压电阻啥的看下行不,要是不行就找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液晶显示器,三星的电源一体板一般是用15V供电的多,仅仅通过电阻降压改高压板是不可取的,直接换板也不贵的,一般不超过一百。代用板的负载功率一般没原装板大的,你改了也用不久。另外,这个帖子不应该在笔记本维修板块吧?好像发错地方了。

网友:
很抱嫌,不小心发错了地方,应该是在台式液晶维修区。

网友:
楼主试下用7812转换下看可以不

网友:
晕,看了半天台式液晶,还以为是笔记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