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C不触发

楼主(2009-12-24):
分析与处理过程:
当拿到这块主板的时候,心里估计修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南北桥和显卡全部干过,主板已经严重发黄变形。首先看了下南桥,已经击穿,且是贴上去的,不是正常做上去的,另外显卡供电电感也对地短路,接下来就是直接把南桥和显卡取下,取下后,确定主板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电压慢慢加上,待机电流0.11A,摸87541VDG/K2比较热,应该是有轻微的短路,手上正好有此芯片,换上后待机电流0.01A,这应该是正常了。
接着上南桥,南桥上去后可以开机触发了,而且电流看上去比较正常,那么接着做显卡,此显卡是GO7300的,这芯片家里多啊,量了一下显卡阻值,没问题,就做了一个上去,但做上去之后,发现电感还是短路,郁闷了,显卡不坏啊,难道焊盘有问题,取下后发现焊盘中间的接地跟显卡主供电相连了,由于焊盘中间只有主供电和接地,我就试着把显卡上的接地脚全部去掉,这样就不会短路了,果然,上去后不短了;但是晕的事情来了,开机还是不显示,用CPU打阻卡,测下来是CPURST不出来,首先出CPURST的前提条件要满足,第一、时钟芯片发出的VTTPWRGD要正常(到南桥),第二、南桥要接到PWRGD信号,第三、这2个条件满足之后,南桥会发出两路信号,PLTRST和PCIERST,PCIERST去复位各个PCIE设备,而PLTRST去复位北桥,然后再由北桥去复位CPU,然而并没有在PCI-E的插槽上量到PLTRST的电压。
由于这款机器没有图纸,首先在alldatasheet.com上找到主时钟芯片的图纸,第10脚就是VTTPWRGD,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有低高低的跳变,且电压正常;那么还有到南桥的PWRGD点应该怎么找,后来我找到T60的图纸和点位图,发现这个点应该就在南桥焊脚的附近,且有一个10K的电阻,经过打阻,发现这颗电阻就在南桥的左上方,经量后,PWRGD已经进入南桥,既然这两路信号已经满足,为什么不发出PLTRST呢?南桥没做好?不是就是南桥坏的,在确定南桥前,南桥也加焊过。所以直接干南桥,干完南桥,上电,电流跑的很顺畅,哈哈机器亮了,

网友:
把中间焊盘 接 地的全挖掉了, 那显卡上面 需要值球吗???   我手上也有一块显卡低下焊盘 全连一起 了 不过都是供电脚 不知 去掉了 连上去成不成

网友:
挖焊盘,听起来很疯狂,如何挖的?是否可详述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要挖焊盘的,楼主果然有想法

网友:
LZ我还是没看明白 把显卡上的地线全去了这样怎么行啊

网友:
不是挖焊盘,是把显卡上的锡球取掉。VTTPWRGD应该是CPU核心供电发给时钟芯片的使能信号,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只是时钟信号,没有别的信号。和楼主商榷。

网友:
不是挖焊盘,是把显卡上的锡球取掉。VTTPWRGD应该是CPU核心供电发给时钟芯片的使能信号,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只是时钟信号,没有别的信号。和楼主商榷。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看法  楼主东西虽然修好了 但是原理不对  确实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