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的代换???

楼主(2009-12-24):
请问师傅们··
换南北桥的话一般要同型号的换吗?
还有就是有铅无铅的··只要是一个型号的桥的话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吧?
   求清楚的兄弟指点下··

网友:
只要型号相同的桥,当然可以换了.有铅无铅只是焊接工艺问题,跟桥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这些有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代换的前提是脚位是不是一样!还有里面的功能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