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焊BGA?

楼主(2009-12-24):
请问应如何加焊桥。手上只有850和大风筒,应如何操作?很多时候听到用硬币,是怎样的用法?

网友:
看你加焊什么了,加焊南桥还可以,加焊北桥可能板子就变型了,,,

网友:
下面用个电炉子 烤 上面吹着 一般什么桥都能拿下
先找费板练练 找找感觉

网友:
下面用个电炉子 烤 上面吹着 一般什么桥都能拿下,
简单实用,

网友:
下边用啥电炉啊?我只是想加焊,不是重做,重做就一个850我可没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