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USB不能用

楼主(2009-12-24):
一块G51主板,集成显卡、USB不能用,但集成网卡能用,独立显卡就可以,前置USB都可以

网友:
阻值正常?5付电压有?

网友:
主板BIOS的集成显卡 开了没  还有USB的 开开了没   清下BIOS  试试  应该是没有开

网友:
加焊南北桥后集成显卡能用,但USB仍然不能用,但有客户要买就卖了,因我原来是方正的软件维修技术员,联想的软件技术员,故品牌机维修几率比较多,下次碰见再给大家回帖,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楼主多发点  方正  联想   的通病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检查一下北桥和门控IC是否还好

网友:
5楼的楼主你真厉害北桥的病治好了   南桥又呗你给弄挂了啊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USB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