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775dual-880pro 不跑码

楼主(2009-12-24):
小弟手上有一块asrock 775dual-880pro 不跑码,各处电压正常,BIOS刷了,IO也换过了,还是不跑码,那位兄弟给个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压北桥试一试,看虚焊没有?以前修过用BGA加焊就行,不过没用多久。

网友:
板子上的BGA元件是个常见的故障点,U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