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电源烧了!型号:L305P-00

楼主(2009-12-24):
各位师傅,请你们帮下忙!看下这个还有没有的救。
我有一朋友的DELL品牌机电源烧了!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个电源输入选择开关(110V和220V),选了110V的插了220V的,所以就烧坏了!这样一般会先烧什么东西啊,还有没有的救啊!
那位师傅有图纸不,给我一份好不,非常感谢!
在路测得GBU808整流桥和电阻,如图标序号:Rав=443Ω、∞,Rac=436Ω、∞,Rad=413Ω、∞,Rbd=444Ω、∞,Rbc=∞、∞,Rcd=440Ω、∞!正常吗?

网友:
电源输入端 ,滤波电容  开关管肯定费了,集成ic最好拆开用万用表检测下,手头有配件可以搞定,如果感觉没有维修的价值,可以换新电源的,呵呵!!!!!!!!!

网友:
看一下AC输入电路是否有压敏元件。如果有,一般就是这个炸了然后保险烧掉,后面的电路多数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保险管。。压敏电阻,,,150V电容,,,整流桥,,电源管,,,电源IC等

网友:
主电源开关管也可能挂了!!

网友:
没有救了,刚我把保险用线接起来,插上电源起火了,烧去几个电容!还是大个的,哎!新手还是不能乱搞啊,损失不小啊!先放一边先,再学习一段时间先,等我有了好点的基础再来修!各位大虾多教教我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设计的太不好了!像这种插错接口的是经常的事,我还以为就是烧个保险就完事,没想到还要多多的问题,哎!

网友:
像这种电源我们维修都是问过客户直接把110V的功能取消,费事客户哪天电脑中毒了手多多又去打那个开关,然后炸了又来找你保修。

网友:
没有救了,刚我把保险用线接起来,插上电源起火了,烧去几个电容!还是大个的,哎!新手还是不能乱搞啊,损失不小啊!先放一边先,再学习一段时间先,等我有了好点的基础再来修!{:4_130 ...
引用 网友A: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那两个大电容的爆炸足以令你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碰电源了。电源不同主板,220v的东西不懂千万不要乱来!

网友:
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在没有搞明白以前还是多多的请教一些高手,不要冒然的去动手,故障扩大是小事情,伤到自己问题就严重了,以后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懂得地方多问!

网友:
没有救了,刚我把保险用线接起来,插上电源起火了,烧去几个电容!还是大个的,哎!新手还是不能乱搞啊,损失不小啊!先放一边先,再学习一段时间先,等我有了好点的基础再来修!{:4_130 ...
引用 网友A: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用线替代保险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提了, 真丢人啊!发上贴子也是把自己的教训告诉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DELL这种原装机换电源挺麻烦的,买来的电源和机箱还有点不合,要改改!哎!

网友:
哎呀我的天啊~~~我同事也搞过915的主板电源。当时的整机价格可是高达15000!那个烟啊就像是瀑布啊!!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换保险丝,两个500v的陶瓷电容一般就可以搞定。一般都是前级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看电源的保护电路做的好不好了。。一般正品dell电源保护做的不错。。看看压敏电阻,桥,管子有没烧。。如果管子烧了。管子周边的小电阻,三极管都要查下。

网友:
电源型号是:L305P-00谁有这个图纸不给我一份好不,谢谢!

网友:
谁能告诉我第三个图中的两个东西叫什么啊?烧的厉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能告诉我第三个图中的两个东西叫什么啊?烧的厉害的!
英雄,这两个是压敏电阻,安装在300V大电容旁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能告诉我第三个图中的两个东西叫什么啊?烧的厉害的!
英雄,这两个是压敏电阻,安装在300V大电容旁边!
引用 网友C:

多放大侠!下次有事还再请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再请问一下,为什么短接保险会使这两个电阻爆炸起火呢?没道理啊,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坏了呢?大概是什么东西坏了,我再去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可以断定主电源开关管、输入端整流桥(4个整流二极管组成)损坏,下次再通电试机时,必须在保险管位置串联一个150W的灯泡,这个问题其实在论坛里的帖子有很多,你要多看精华帖才能自己动手修理,不然的话还是找专业人员修,以免受伤!切忌啊!!

网友:
基于楼主现在的知识,建议还是先把这电源放一边先学习好基础知识再来修它。这电源现在被你医得重病。你要学修也得找个病轻点儿的来学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可以断定主电源开关管、输入端整流桥(4个整流二极管组成)损坏,下次再通电试机时,必须在保险管位置串联一个150W的灯泡,这个问题其实在论坛里的帖子有很多,你要多看精华帖才能自己动手修理,不 ...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测了一下整流桥的阻值,你帮忙看下!

网友:
像我一样多潜水,就会修了

网友:
修电源呢,保险是重要的,例如楼主如果换个保险而不用线联起来的话,大电源不会烧,后级短路只会烧保险,一级一级查吧,桥堆,开关管,先用表量桥堆输出有没短路,

网友(2010-03-24):
换保险滤波大电容和整流桥试试

网友:
可惜了两好电容了,看看是3842还是3843的芯片,去找该芯片的PDF看看。注意先修辅助电源,主场效应管肯定坏了。这种电源比494的好修。

网友:
这种电源都很好修的 一般都是300V电路出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DELL的电源,散热片位置的IC相当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