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R52的密码芯片程序

楼主(2009-12-24):
r52开机锁上了,急求密码芯片的程序。感谢!   dongfang-shuma@163.com

网友:
这款我查了一下好像在超级IO里,可直接破解吗??

网友:
这可以以写吗,在超级IO里面的。

网友:
有编程器可以把密码读出来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有高手进来赐教一下。

网友:
这个要专门的程序去读的,我买了个,一千块呢.给了你数据你能写进去??

网友:
六楼的,你有数据就拿出来啊,不就是一个小编程器,接几根线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