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中,请高手指导

楼主(2009-12-24):
店里有一个电源. 情况是这样的. 紫5V电压正常5.08V. 绿线为0.9V. 触发无反映, 短接TL494 4脚到底. 可以启动. 无电压输出.风扇微微转. 跑电路得知绿线连着TL494的13.14.15 脚. 由这里得5V电压. 量TL494 12 脚 为0.94V .从12脚跑电路到一个连着辅助变压器的
二极管
. 换后,没用. 现在我怀疑是变压器坏了. 但是我对变压器不怎么了解. 直流挡交流挡都测过了.没测出电压来.我该怎么检测这个变压器类??? 请高手指导指导. 谢谢了
电源

网友:
既然没电压输出,肯定就是变压器坏了,不过要确定向变压器输入的电压是220V

网友:
可不可以测下,我觉的这样盲目没用.而且辅助电源的变压器不是那么好找的. 主要是5V SB的电压正常啊.所以我才想测下这个变压器的. 因为假如变压器没有坏, 后面还有好几个电阻与黑线接在一起的,这也是一种可能. 因为这个变压器实在是太难找了. 不好意思我比较菜,如有冒犯请原谅

网友:
可能是494坏了

网友:
谢谢,== 回去试下. 还有一现象

网友:
变压器坏的概率还是很小的,不要动不动就怀疑变压器坏了,首先要把这种误解从脑子里面排除出去,先详细的检测TL494芯片本身以及外围电路有没有损坏的元器件,还有就是电源热地侧有没有损坏的原件,最后再来确定变压器的好坏,把变压器放到最后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