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电路的保险是多少伏电压?

楼主(2009-12-24):
15寸的液晶,,,,白屏。。。。测电路,屏线接口电压只有1V。。。。
应该是多少伏呀? 是哪里的问题呢?
问题

网友:
就是屏电路哪里的那个保险电压只有1V。。。。。急呀

网友:
那说明电压不对啊

网友:
电压是不对,,应该是多少伏吗???
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一般是3V和5V多

网友:
量一下了,保险前和保险后的电压。是否为保险有电阻所致了

网友:
现在目前市场上的液显屏供电为:3。3V和5V。

网友:
保险测试过是好的

网友:
驱动板上面也是1V

网友:
15寸屏的供电一般是3。3V

网友:
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屏供电的电压基本是由电源部分的5V经过一个三端的稳压芯片供给的。比如1084-33.你先测试下这个5V的输入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是后级或者是稳压芯片本身问题。没有5V就是前级的问题

网友:
保险参数是电流,,,就是烧了后,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保险,所以要看后级没短路的话 就直联了

网友:
把屏线断了测驱动板上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3V或5V那就是屏上电路有短路的

网友:
3.3V和5V多啊!